最近有用到横河的DD马达,有谁使用过呢?

楼主(2013-06-02):
最近公司准备采购一套横河DR1A马达和驱动器。看到资料上有两种控制方式,分别为脉冲控制和IO输入控制。
对于DD马达我还不太熟悉,想请教各位老师,如何使用DD马达,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我想用IO控制,设置有关说明不太熟悉,我想用IO进行回原点控制后,校准基准位置后(原点用光电开关,装好后如何用软件设置来进行偏移啊),用增量模式进行定位,每次走40度,触发启动信号就动作,虽然用IO控制精度很高,但取定位完成信号有点不安全,也就是不太保障。有哪位老师有用过呢?

网友A:
横河的没有用过,CKD的用过。你说的那些增量、角度应该都可以通过软件来设置完成,或者你直接修改CKD内部的程序。增益那块要调好,这样你能够快速定位,否则就可能出现定位过程中出现晃动,那么此时定位完成信号就会导通,出现你担心的那个问题。
热心助人!定位出现故障时,定位完成信号会输出不?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感谢!

楼主:
希望这个问题,不要沉下去,也许大家在以后的工作中会碰到

网友A:
我不知道你所说的故障是如何理解?如果是在定位过程中电机出现故障,那么定位完成信号就不会导通。但如果你参数或增益设置不合适,在没有定位完全OK的情况下,定位完成信号此时会导通。如你增益设置不对,电机无法很快速定位到你所需的定位点,而是先快速走到临近定位点处,再慢慢的走到定位点处,此时在临近定位点时定位完成信号就导通了。我当时追加了一个机械装置来判断这种意外。
你说的机械装置如何让DD马达定位到设置位置时,后输出定位完成信号的呢?我用的DD马达带动的是一个大转盘的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热心助人!

网友A:
每40度装一个感应片,在转盘下面装个感应器,如果感应器亮且定位完成信号到通则表示定位ok,否则不是。虽然这个装置是为了双重定位检测,但实际上用场不大,因为只要你把增益与参数设置好,基本上不会出现你担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