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进步一点足矣!

楼主(2013-06-03):
本人在工作之外帮别人编一些小型检测机的程序,都是一些逻辑顺序控制,一般程序步都在1000步之内,PLC编程是按点数还是按程序步收费的呢?

    谢谢各位的回答,弄清楚了。一般都是检测电子产品会不会漏电,下面的程序是控制8个高压继电器,轮流导通。外部输入6000v电压。由文本显示良品和不良品。
附件: op-320文本.zip (1 K) 下载次数:16
附件: cad接线图高压.zip (17 K) 下载次数:14
附件: xc-24rt.zip (11 K) 下载次数:14

网友A:
没特殊情况,50元左右一个点。自已算吧。

网友B:
哦是这样的谢谢老师
刚上小学1年级

网友C:
这个不是定数 ,自己掌握工作量,和后期调试时间。只要不是太麻烦  算个错不多就行。有特殊就多算点,省的去N次 改N次
相信自己

网友D:
单纯开关量的话,50元一个点可以考虑

网友E:
按工作量,难易程度来算价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定数 ,自己掌握工作量,和后期调试时间。只要不是太麻烦  算个错不多就行。有特殊就多算点,省的去N次 改N次

按点算和客户谈,客户好接受,但还是要考虑具体的工作量。如果在外工作时间长了,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一个收费表供客户参考。
不断向前

网友G:
以上的不是很科学的算法。
我的理解应当按工艺难度来计算。

网友H:
这个还真不好说的.如果一次就能搞定就少收点,如是要N 次去的话就要多收点,自己算一下就可以了,没有那么多讲究!!

网友I:
能多谈点就多谈点吧,

网友J:
一般的50元一点  好几年就这价

网友K:
单靠编程,不附带外围(工控组件),就算100元/点,都赚不了多少!

网友L:
我同意楼上的观点,现在50元每点是太便宜了,你想想现在物价这么高,人工工资都这么高,再加上前期准备和后期调试,在运行过程中遇到不可预见的问题,还有一些外网电路的问题等等,可能都需要编程人员提供技术支持,甚至要亲自去现场,如果费用太少的话,可能都赔钱。

网友M:
我们工控人以后要统一标准,对外一致要加100/点,50,没钱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