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3):
PLC 梯形图在PLC中的执行顺序是怎样的?

网友A:
我知道一点点,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网友B:
梯形图没有什么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说法。当驱动条件为真时,就会执行指令。(当然双线圈等错误程序是不行的)
意思就是在一个扫描周期里面,同时执行的吗?
小侯

网友C:
我記得以前看的資料是說
先外部掃描INPUT
然後在程式中由第一行開始執行
執行到最後
再將執行成果的OUTPUT輸出
周而復始

如圖
觸發M0
M11及M12都是M1驅動
但是因為所在程序步序先後而有差別

网友B:
你通过PLC软件模拟是可以看出顺序!如果你想看扫描周期的执行顺序,那就看看单按钮启停分频电路吧!其实这样的电路在现场是没什么实际意义的,而且有的通过继电器电路(非高速继电器)是不能实现的!

网友D:
这个问题不菜,很多人都没搞的怎么懂,扫描是从上到下,有的指令写在前面和后面结果都不一样,有的输出是扫描一次END才执行,有的是扫描上马上执行,具体的指令里有讲!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E(2013-07-12):
谁能把这个问题给详细回答,弄懂这个问题,能明白很多事情。求助各位大侠!

网友F:
自左到右,自上而下执行,,有些指令是比较特殊,不用等扫描周期结束,马上就执行了,特事特办啊。
!!!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梯形图没有什么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说法。当驱动条件为真时,就会执行指令。(当然双线圈等错误程序是不行的)

这个可有,只是双线圈时的输出结果以最后扫描到的状态为准,并不是错误,当然为了避免发生混乱,最好是避免用双线圈。。。。

网友H:
扫描周期方式就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来扫描的刷新的。

网友I:
我只知道PLC 按我要求执行其他我不管.

网友J:
一般来说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如果有跳转指令或者其他特殊的指令,就不一定是这样执行了,具体的话多练练就有感觉了,问多了这个问题没啥意思,工具嘛,能用就行。

网友K:
要让它怎么行就怎么行,,这就是编程

网友L:
从上至下,从左到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