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PLC的电源输入电压不足,会怎么样

楼主(2013-06-03):
PLC的电源输入电压不足会导致程序读写错误吗? 比如要求输入电压为24V 可是实际只能达到 23V,plc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A:
要求24V;输入23V,绝对没有问题,就是22V都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B:
20V都是正常运转..老式的机械用变压器的然后稳压经经常出现24V只有22V的.一样运转正常

网友C:
24V的PLC,拿笔记本的电源18.5V给它供电,照样能写入程序正常工作。
当然这只是在办公室临时救急措施,现场还是要24V,以保证可靠工作。
见识了!

网友D:
电源都有个+5% -5%的范围的

网友E:
23V可以正常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