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224和CPU226的区别

楼主(2013-06-03):
有谁知道S7-200的CPU224和CPU226二者之间是那个运行速度快

网友A:
集成I/O点:14/10,24/16
集成通信口数量:1, 2
可扩展点能力224<226

网友A:
速度差不多

网友B(2013-07-20):
速度没啥区别。你根本感觉不出来

网友C:
226控点多于224,通信口224一个226两个,其他无区别。

网友D:
224XP带2个模拟量输入和1个模拟量输出,如果要做实验,建议用224XP

网友E:
CPU224:集成14输入,10输出。最大扩展至168路数字量I/O点或35路模拟量I/O点。16K字节程序和数据存储空间。1个RS485通讯/编程口。
CPU226:集成24输入,16输出。最大扩展至248路数字量I/O点或35路模拟量I/O点。26K字节程序和数据存储空间。2个RS485通讯/编程口。可满足中小型复杂控制系统的要求。
其他的均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