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动显控触摸屏的大神,怎么做报警画面

楼主(2013-06-03):
各位大神,我用的是SK系列显控触摸屏,怎么做报警画面
m20为一时,显示报警信息电机堵转,那位大侠可以给点建议
小弟感激不尽。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A:
数位报警

网友B:
触摸屏的都是类似的,看看手册一般的问题都能解决!

网友C:
如果只是这一个报警的话用指示灯就可以了
要是用多个可以在程序里写画面切换例如X0=1 mov KN D0 (D为画面切换地址。

楼主(2013-08-08):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这一个报警的话用指示灯就可以了
要是用多个可以在程序里写画面切换例如X0=1 mov KN D0 (D为画面切换地址。
学习啦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