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2S-70A配电机问题

楼主(2013-06-03):
MR-J2S-70A的驱动器能不能配MR-J2S-70B的电机用啊

网友A:
引用楼主baiqrmai于2013-06-03 19:19发表的 MR-J2S-70A配电机问题 :
MR-J2S-70A的驱动器能不能配MR-J2S-70B的电机用啊
驅動器MR-J2S-70A 跟B 只是差在控制方式
馬達您就要看是HC-Sf /RF/KF 的系列啦!其馬達連接線型號有不同的
馬達通用

楼主:
我的问题搞错了 是MR-J2S-70A 的驱动器能不能配MR-J2-70B的电机

网友B:
可以配,电机一样的,只是驱动器的控制方式不一样

网友C:
恩恩,这个很好。确实好

网友D:
J2S兼容老款的J2系列电机,需要重新设定电子齿轮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