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3):
这台机器是背光组装机的一个简易图,第一站投料后,后面的工位针对刚投入的料进行处理。停止运行后,剩余的料将继续做完。如果其中一个工位出错了,用PLC编程如何很好的使用一个按钮来处理故障,故障工位进行相应动作后,并继续动作呢?另外其中一工位出现移位时,在不停止自动运行状态的情况下,如何单独针对故障位进行单一调试后,再进行自动继续动作呢?在故障出现后,我们把用来继续动作的按钮叫作重试或复位按钮,并且重试按钮在自动运行的过程中也可以作为暂停动作使用。请教各位老师在处理故障和单一调试和暂停继续的操作上,如何通过程序来处理呢?求指点

网友A:
你程序需要使用移位指令 而且还不是一个  1 需要一个完全OK时运行的移位程序  2需要一个故障错误时运行的移位程序 3需要一个开机时第一个工位动作其他工位不能动作的移位程序,并且使用这个移位程序做清料的一个时序。暂停的话就是在移位程序动作的时候增加条件 如果条件OK,程序继续移位,如果NG 程序暂停
你说的很有道理,在自动运行不停止的情况下可以,单独调试,我想不单独写手动程序,我又怕搞混淆了,程序显得比较乱,不知道你有什么好方法没?之前我是用走到某一工位时写一个值,作为判断走到哪一步,因为做的事单一的一个工位,不知道你有相关程序示例没?
  •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热心助人!
  • 电气交流群:107855191

网友B:
    这种设备很简单了,基本逻辑关系的应用,可以考虑用下步进指令来编程
    热心助人!你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每个工位安排有手动模式,半自动模式,自动模式.要求在自动模式暂停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单个工位完整动作的半自动运行,可以半自动暂停和继续.调试完成后可以再自动运行.用步进指令感觉比较混乱程序会不会容易出问题

楼主:
    这个是概括图,给大家看下

网友C:
    《你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每个工位安排有手动模式,半自动模式,自动模式.要求在自动模式暂停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单个工位完整动作的半自动运行,可以半自动暂停和继续.调试完成后可以再自动运行.用步进指令感觉比较混乱程序会不会容易出问题》
    我觉得不会,可以用步进指令的特殊继电器停止,在每个工位再做手动,

网友D:
    目前,一般没有人这样做.严格的话需要这样做

网友E:
    我做过类似的程序

网友E:
    我做过类似的程序,请留下你的电话

网友F:
    请问 你们公司叫什么名字啊?
    你的要求很简单啊,每个工位的动作都写成功能模块就行了。
    这种背光组装的设备工艺我比较熟悉 想外发吗?

网友G:
    移位很方便

网友H:
    最基本的东西啊

网友I:
    可以考虑用下步进指令来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