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3):
各位关于通讯控制,MODBUS和自由口通讯有什么区别??

与上位机通讯是主要做数据显示还是控制。

现在是不是最通用的控制是MODBUS

网友A:
MODBUS就是一种已经定义好协议的自由通讯格式
自由口就是一种相当的开放协议,所有的内容或者说格式都是用户自己定义的

确实MODBUS用的比较多 它分ASCII和RTU方式

读取和写入都是可以的 MODBUS格式中有一个数据就是选择读取或者写入的 03 /06
liuliangd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DBUS就是一种已经定义好协议的自由通讯格式
自由口就是一种相当的开放协议,所有的内容或者说格式都是用户自己定义的

确实MODBUS用的比较多 它分ASCII和RTU方式

能详细解释   ASCII和RTU方式    吗?

网友C:
ASCII和RTU方式     校验方式不一样其它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