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各位师傅同一台PLC可以跟触摸屏和电脑(485)同时通信吗?

楼主(2013-06-04):
请问一下各位师傅同一台PLC可以跟触摸屏和电脑(485)同时通信吗?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要看PLC有几个通信口,最少要有两个

网友C:
一般來用PLC跟触摸屏走232或USB
PLC跟电脑走乙太網路
如果同一台PLC跟触摸屏和电脑走485通訊則採輪詢方式(需要較高的技巧)
建議分別通訊

网友D:
这个应该是最新的吧

楼主:
想让现场的人看触摸屏,办公室里监看电脑。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E:
可以,但对PLC有个最基本的要求``2个通信接口

网友F:
可以走一个485网络的两个通讯协议

网友G:
难道要在办公室的电脑上看触摸屏的画面?晕
直接在办公室的电脑上做上位机监控吧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H:
可以,加多个通信口

网友I:
可以,可以的

网友J:
可以,比如CP1H

网友K:
可以的,CPU如果支持以太网,用一个交换机就可以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可以,比如CP1H
CP1H本体上就有三个通信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