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电脑图片放入人机界面????海泰克人机。

楼主(2013-06-04):
电脑图片格式不知怎么转换成人机图片的格式,并且人机图片用图片查看器也打不开。刚下载个格式工厂,格式转换器也都转换不了人机的图片。求用过的高人指点。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ADP6.7.0 方法如下
1.需要把图片变成BMP,JPG,DWG,DXF,BMG,GIF中的一种格式
2选择菜单 资源库----点阵图库-----输入----选择图形位置以及格式---打开----输入点阵图名称(方便调用)
--确定---关闭 就完成图库建立了
3.在 绘图菜单------静态图----选择显示区域后---双击进入属性-------点阵图后面有个下拉菜单选择刚刚的点阵图名称 即可完成

网友C:
可用位图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