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昆仑通泰汇川驱动

楼主(2013-06-04):
求昆仑通泰汇川H2U1616MT 驱动软件,
7494712@qq.com
有好心人帮下忙,谢谢

网友A:
直接找厂家啊

网友B:
直接用三菱的FX驱动即可。
Good Luck~

网友C:
直接选择三菱的就OK了,没有专门汇川的驱动的。我也正在用呢,昆仑的画面真难做,后悔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