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小问题 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3-06-04):
如附件所示
在程序里为什么有输入却没有输出?
这里X0我强制ON Y0和Y13却一直没有输出
同样的语句在别的地方就有输出呢?

楼主:
坐等啊 哥哥们

网友A:
你仔细的查一下你别的地方有没有复位这两个点

网友B:
你看你是不是使用双线圈了 检查下

网友C:
有可能是重復輸出
zsh340

网友D:
双线圈或是别的地方复位了

网友E:
我也有过这问题,求解

网友F:
仔细检查程序

网友G:
1.有双线圈现象,其他地方也有Y0和Y13输出.
2.其他地方有RST Y0和RST Y13的指令,而且驱动条件也为真!

网友H:
是不是前面置位了,这些个触点?

网友I:
你这个程序是不是前面用了较多的微分指令啊,微分指令是需要扫描周期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程序是不是前面用了较多的微分指令啊,微分指令是需要扫描周期的。
这个怎么说的,能解释下吗?

楼主:
大神们 谢谢了 严查是双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我也想知道答案
双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过这问题,求解
双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