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mp277-10 怎么装操作系统呢?

楼主(2013-06-04):
现在的情况是上电显示
bootloader mp277-10 touch
version 1.2
date: 26.06.2007
就停在这里不动了。哪位大侠知道请指点, 谢谢!

网友A:
你好像这个贴已经发过了的。
只能回工厂设置。用prosave软件,将屏后面的mac地址写到回工厂设置内容,建议用网线。
在“os”更新中选择“恢复出厂设置”,然后把屏后面的MAC地址填入,启动“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