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mp277-10 不能启动

楼主(2013-06-04):
上电后显示三行字:
bootloader mp277-10 touch
version 1.2
date: 26.06.2007
然后不动了。
请问,是不是操作系统wince5.0丢了呢? 如果是,怎么重装操作系统呢?
哪位大侠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可能是你在os时断过电。
那就回一次工厂设置,用prosave软件。

网友B:
你要用PPI电缆恢复出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