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4):
RS232转485即可,通过PPI协议联PLC的串口。与组态王通信可以吗 通信距离可以多远 通信线怎么做  谁熟悉留个QQ 电话 教下我    没有人懂啊    谁有这方面的经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200?用编程电缆就行

  用编程电缆肯定不行我通宵距离可能500米

网友B:
不要用PPI协议,一般来说PPI协议是针对PPI电缆开发的协议,你通讯距离500米,可以从PLC的DB9接口中(3+,8-)直接引出两根线接到RS232转485转换器的485口上,RS232端插在电脑的串口上就行,协议采用modbus协议就行。如果你现场有干扰,可以在中间加个光电隔离器。

网友C:
用以太网吧

网友B:
楼主的通信距离是在500米左右,以太网的距离一般在100米,如果用以太网需要考虑使用光纤,加一对光纤收发器,还要加以太网模块cp243-1,这样的话成本在3000+,成本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PPI协议,一般来说PPI协议是针对PPI电缆开发的协议,你通讯距离500米,可以从PLC的DB9接口中(3+,8-)直接引出两根线接到RS232转485转换器的485口上,RS232端插在电脑的串口上就行,协议采用modbus协议就行。如果你现场有干扰,可以在中间加个光电隔离器。

那我PLC 不是还的写很多通讯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几百块钱,距离不是问题

怎么说详细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PLC 不是还的写很多通讯程序

也不是很多,就一个主站一个从站,当然,如果你想用以太网模块那简单,但是价格能贵点,一个以太网模块得2000+,一个RS485光电隔离器好的400+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说详细点

9楼的哥们说的串口转网设备也叫串口服务器,就是你从PLC的RS485口接出线来,接到串口服务器上,然后出来是网口,可以就近接到网络中。其实虽然硬件变成网口了,实际上走得还是串口的modbus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