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维纶触摸屏和三菱PLC通讯

楼主(2013-06-04):
维纶触摸屏和三菱PLC怎么把编好的程序和画面传入触摸屏和PLC中呢,需要哪一种数据线啊

网友A:
我的办法如下:
PC (无线) GOT (S09) PLC

网友B:
威纶用T口USB线(只要不是太老的型号);三菱看具体型号,一般SC09或方口USB

网友C:
支持2楼的说法

楼主:
是不是把触摸屏的程序下载到触摸屏中,PLC程序下载到PLC中,然后用数据线把触摸屏和PLC一连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