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三菱PLC SFC程序,求大师相助

楼主(2013-06-04):
此为自动循环程序,周而复始,轮替执行两串并支状态指令.

网友A:
这个简单吧
S10 无程序 在下面的条件可以加一个M1的常开( LD M1 TRAN)
当S11组运行完成后 置位M1就行拉
如果要循环 再S11后面的S中 找个地方复位就好拉
zsh340

网友B:
完全可以,但是得先加一个条件。还有楼主的这段SFC程序的规则可能不对?并行分支开始,必面要并行分支结束程序才稳定。

网友C:
25步可以跳转到任意步
hxhlai

网友D:
既然一開始重S11 為何要並行?

楼主:
真诚的感谢1楼yiwei125和2楼的两位老师指点,真乃“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老师的画龙点睛之笔顿开吾塞,实乃受益匪浅。这段SFC两串指令要自动循环运作,确实必须要互锁编程,根据提示在此两段指令中条件处串入LD M0和LDI M0后,再在后面相应的状态中进行复位,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的仙手指点,小弟在此百拜叩谢了。

楼主:
对三位五通电磁阀的两端线圈同时操作复位和置位的指令,哪种编程法更为稳定的,请老师指导下,或者还有别的更好的办法.

网友E:
楼上说的是对的!顶下!!!!

网友F:
这个简单吧
S10 无程序 在下面的条件可以加一个M1的常开( LD M1 TRAN)
当S11组运行完成后 置位M1就行拉
如果要循环 再S11后面的S中 找个地方复位就好拉

网友G: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