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谁有三菱FX2N 8AD的案例

楼主(2013-06-04):
说明书看不很懂,有的师傅传一个谢谢QQ770980542

楼主:
谢谢师傅有FX2N-8AD的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师傅有FX2N-8AD的吗谢谢
FROM 和 TO 指令都一樣
BFM 位置定義仔細看一下說明書
基座(插槽)位置別弄錯
應該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