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侯

楼主(2013-06-04):
现我有一A3A CPU + AJ71BR11
其中AJ71BR11的 RUN灯送电后一闪就熄
查过手册是说“WDTエラー,SP.UNIT ERROR発生”
烦请熟知A TYPE的弟兄协助一下
==========================================

是旧设备要添加新系统
所以用A3A和Q03UDE联机
由Q03UDE 用GPPW内的MELSECNET通讯测试显示通讯中止
由A3A 用GPPW内的MELSECNET通讯测试显示找不到模块
Q03通訊測試畫面

A3A通訊測試畫面

現在已經解決原來是硬體上出問題
已更換硬體
並且通訊成功了

网友A:
樓主你的是幾套PLC連接了還是遠程I/0網絡連接?
是舊設備A3A要和新系統Q03UDE連結

网友B:
1台怎麼連接?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C:
A系列和Q系列可以总线通信吗?

网友A:
你两台PLC对于同轴总线的相关配置参数是如何的?

网友B:
Q跟A可以連接
檢查硬體看看模組有沒有在系統上面
如果沒有就是模組問題或是底板
先插在其它插槽看看
是不是底版的問題
如果還是一樣可能就模組的關係了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