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问题求助

楼主(2013-06-04):
安川变频器A1000 四段速控制,频率分别为10 20 35 45.加速时间13S,减速时间15S.加速正常。当减速时,从45减35正常,从35减10时频率会在25左右停几秒钟(具体时间不明确,反正总是频率有暂停的情况),请问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制动电阻接了么

网友A:
估计是减速时由于没接制动电阻引起过电压,变频器防失速功能起作用,所以会停止减速
下载积分:+5(qrklove) 是减速失速,把L3-4改0就 ..

楼主:
有接电阻,有两台都出现这样的故障,我是重新换新变频器后力这样的,速度一下子减不下来把减速时间调5s也还是这样,频率只是暂停马上就继续减

网友B:
安川变频器,如果不是惯性负载,可以不接制动电阻。设定减速时间的同时,需要留意S曲线的设定。

网友C:
估计是设置了跳跃频率。我对安川的基本指令还是比较熟悉些。

楼主:
是减速失速,L3-4感谢朋友们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