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特殊功能指令解释!~

楼主(2013-06-04):
各位高人帮帮忙,本人在工作中,遇到了,日本人写的程序中有一个读取高速计数器数值的指令,但是理解不了,请帮忙?
( DMOV U6/G32 D2430 ) 哪位高人能给解释一下,或者有学习材料帮忙传一个,谢谢

网友A:
这和FROM指令一样的作用,把6#特殊模块的32#BFM区数值传送到D2430;
至于哪个地址对应什么作用,要看你特殊模块的手册介绍。看看模块型号,找手册去吧~

网友B:
楼上说的对,看模块手册

网友C:
路过的,都学到,谢谢!

网友D:
U6,特殊功能模块位置,G32,该模块内部的第32号缓冲存储器。整句意思是把第6号特殊功能模块的第32,33编号的缓冲存储器里面的内容,送到数据寄存器D2430,D2431。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手册我看了,有点蒙,解释的不明白,嘿嘿,我的理解能力低啊,总之,谢谢大家了啊,这回,明白了,谢谢,

网友E:
楼上说的对,但还是要查手册,BFM里面的设置查了手册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