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PG连线问题

楼主(2013-06-04):
FX2N-1PG与MR-J2S怎么接线啊 控制模式是速度模式

网友A:
有一fapro制作的手册,原帖找不到了,但在该贴附件中有: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04167.html
很详细的介绍

楼主:
如果是与FX1S连接呢 该怎么接线呢 Y0是脉冲口 Y2是方向

网友B:
FX2N-1PG是用位置控制吧...
速度模式要用0~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