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维纶触摸屏提示,看不懂有图

楼主(2013-06-04):
今天买一台维纶触摸屏把程序下载进去画面闪一下就提示,英语看不懂,请大家看是什么错误

网友A:
不兼容的工程设置
请更改HMI模式和重新下载
检测下拨码开关

楼主:
两个触摸屏是一样的型号,就是把其中一个屏的程序下载的这个屏里,这个屏是TK6070ih后面没有拨码开关,就是有跳线,买回来也没有动过,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A:
TK6070ih有跳线啊 晕 在那个胶垫下面

网友B:
在EB8000软件的(编辑)——系统参数设置——(HMI属性)里面选择(HMI型号)和所用的屏型号一致即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