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正反传

楼主(2013-06-04):
单相电机这么实现简单正反传啊 说详细最好 谢谢

网友A:
翻一下电工手册吧

网友B:
百度上一捧。。

网友C:
如图所示。
不断向前

网友D:
这是用倒顺开关控制的单项电机的 接线图

网友E:
精辟启动绕组颠倒

网友F:
5楼正解!

网友G:
利用电容通电方向的不同,实现正反转的!启动线圈和工作线圈在刚启动是由于电磁关系存在力矩!

网友H:
这个问题需要单相电机具备正反转性能,即主、付绕组可以互换。实际应用如洗衣机电机。

网友I:
以我个人实践,4楼的图是常用的,而5楼的图就没有尝试用过,5楼图下的两句注释是可行的。请5楼的自己按图接线,试看能否?

网友J:
4楼的图用于主、付绕组相同,可以互换,如洗衣机电机。完全准确可行。
5楼好像有点问题,主付绕组和电容全部是串联吗?

网友K:
交换主副线圈跟电容的端子,可以实现正反转
!!!

网友L:
有的单相电机主副绕组是对称的(如洗衣机的电机)这种电机只需把接在电容上的那根电源线改接到电容的另一端,就可以反转。另一种单相电机主副绕组不对称,这时你需要把其中任意一组绕组的头和尾对调,来实现反转

网友M:
外接一个倒顺停开关,倒顺停开关内有单相电机正反转接线图,

网友N:
单相电机要主、附绕组完全分开,不共公共线才行、4个头的

网友O:
按马达铭牌上的接线指示端接就行了。普通马达的铭牌上一般有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