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漏电怎么解决

楼主(2013-06-05):
做了一个铝合金外框结构的东西,里面直接用螺丝固定的两个开关电源,现在有漏电现象怎么回事?

网友A:
绝缘隔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绝缘隔离
同意,同时对开关电源做接地处理。
不断向前

网友C:
没关系,是抗干扰电容传过来的,把外壳接地。

网友D:
可以把外壳接地,

网友E:
可以把外壳接地

网友F:
外壳接地.

网友G:
外壳必须接地!

网友H:
接地就好了
男儿当自强

网友I:
接地了吗?

网友J:
漏电,做好绝缘就好了
漏电怎么解决
http://ymmfa.com

网友K:
關電~就不漏電了~
先查出真的漏電的來由
才知道對策是什麼~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L:
配电箱箱体接地!
正在努力学习中!!

楼主:
谢谢各位 外壳接地就好

网友M:
喷点油漆再装电源就好了,
学者

网友N:
首先要找出漏电原因,如电线和开关有没有破损,做好绝缘才是根本。当然外壳接地是必须的。

网友O:
绝缘隔离,并且正确接地。

网友P:
开关电源与铝合金外框一起接地可以消除

网友Q:
赞同楼上的!

网友R:
1.查原因。
2.按要求接线。

网友S:
电源底部加绝缘板,然再接地。建议只用一个功率大点的电源比用两个电源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