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锅炉液位(水位)传感器

楼主(2013-06-05):
有人用过锅炉液位(水位)传感器吗,有那些型号,或有货的可联系15915928422王工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

网友A:
磁性继电器!水位表内装有磁性浮球!我厂三十吨的锅炉就是用的这种!
与时俱进

网友B:
锅炉配件商店有卖的

网友C:
磁性继电器!水位表内装有磁性浮球!容易出问题!这次新进的一台锅炉是用长短电极的!!原理和液位控制器一样!有6个电极!

网友D:
追求高档点 的可用超声波水波计,也有用光电的,再有一种是专用的水接触检测感应器,可惜记不清型号了,是OMRON的,圆形的主体,关面伸出一根实心的不锈钢线...........

网友E:
最简单的 电容式接近开关

网友F(2013-11-06):
磁性继电器

网友G:
差压变送 恒河 虹润 等等

网友H:
用超声波液位计计

网友I:
差压的好用一点,可以控制变频.使水位固定在一个范围内,又可以手动加减.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