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什么问题会造成S_ODT定时器时间没到就接通

楼主(2013-06-05):
什么问题会造成S_ODT定时器时间没到就接通,请大侠指点。t100没用重复.M也没有重复,很郁闷,在旁边加一个S-ODTX定时器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单一用S_ODT定时器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不知FB块或着FC块里调用了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
A M 79.0
L S5T#2S
SD T 100
NOP 0
NOP 0
NOP 0
A T 100
= M 90.0

网友A:
只要T100没重复,按道理是不会的。

网友B:
t没有重复,那m呢?MW90/MD90有没有使用。

楼主:
M也没有重复,很郁闷,在旁边加一个S-ODTX定时器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单一用S_ODT定时器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不知FB块或着FC块里调用了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C:
是不是 注释 有问题啊 我碰见过 注释有问题出现过

网友B:
如果方便把这段程序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