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电偶的问题,求师傅们教导

楼主(2013-06-05):
因某个项目,对风道进行温度管理。本人对热电偶了解较少,现在对K型热电偶进行选型。
我用了ALTEC的温控器AL808-R与OMRON的电子温控器E5C2-R20K,这两温控器对热电偶进行控制。
我有以下问题,求师傅们指导:
1.K型热热电偶哪个厂家性价比比较高?
2.以上两个温控器能对哪类K型热电偶进行温度控制?还是所有温控器能对所有K型热电偶进行控制?
3.选热电偶一般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A:
能不能接K型叫阻是由温控器控制的,欧姆龙的这个型号可以接K型电阻
K型电阻选型就是注意温度范围
性价比 自己询价就知道了

网友B:
1、厂家很多,别人的参考意义不大。
2、温控器或者控制仪表参数里都会列出输入类型,查询即可。
3、注意安装尺寸,位置要求,热电偶直径要求等等,买回后需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