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fjhklikhgl

楼主(2013-06-05):
dfhfgjhk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PLC的运行开关开了没有?因为上传程序的时候PLC的开关是关闭的

楼主:
当然运行了,不然怎么知道在监视下应该输出的都输出了。

网友B:
有两方面原1是硬件问题cpu输出是不能直接驱动继电器的它需要经过放大器信号放大后来带动继电器或晶休管对外输出如果放电器坏了就没有输出出来所以电脑看有输出pLc没有输出2是写程序小于输出如发上上遇到-个
姆龙问题cp1Hplc轿出点应从100.00起我从10`00开始输出做完模拟有输出实际没输出

网友C:
有个禁止输出的M8034

网友C:
看下运行停止开关是不是坏了,遇到问题是好事,没有问题才会出现一大堆问题,解决过问题后都不是问题!

网友D:
PLC打到停止,用软件测试直接输出y,看有没有输出,要是没有那就是PLC输出故障

楼主:
谢谢楼上的那么多的朋友了,但不要说开关打到运行没有这么低级的话了。现在倒是想问C101这种计数器有负数的吗。

楼主:
没高手在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个禁止输出的M8034

网友F:
目测楼主PLC那里,只有X15,Y0,Y13动作。其余点没有输出!至于C101的值,按道理说是不能显示负数的。建议清理一下PLC内存再监控试试。

楼主:
那C101就因为清了内存才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