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5):
这台汇川MD300变频器是作为引机与另一台主机联动使用:作用是电缆成缆用的,主机的作用是把电缆拧成绳并上盘,引机作用是牵引电缆和控制收线速度来达到工艺要求的节距。
MD300变频器运行时作为引机所以贯性很小,带有刹车电阻。
主机变频器运行时有贯性,带有刹车电阻。
现状:Err07报警(MD300)
以前一直正常运行,参数也没进行变更。这几天正常运行中老是发生停机(二台一起停),不知是什么原因,请老师门给予会会诊。
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引用楼主agw2010于2013-06-05 15:35发表的 汇川MD300变频器下常运行中发生停机 :

这台汇川MD300变频器是作为引机与另一台主机联动使用:作用是电缆成缆用的,主机的作用是把电缆拧成绳并上盘,引机作用是牵引电缆和控制收线速度来达到工艺要求的节距。
MD300变频器运行时作为引机所以贯性很小,带有刹车电阻。
主机变频器运行时有贯性,带有刹车电阻。
现状:Err07报警(MD300)

是不是你的煞車電阻壞了或是您的電纜材料有變更或是您的機構有地方壞了電源有變化 才會產生這問題

网友B:
之前接触过,汇川的售后还很到位的。。。

网友C:
天热了,该清理灰尘了,

网友D:
制动电阻坏了吧

楼主:
感谢大家给出点子!

楼主:
煞車電阻没壞,已查核

楼主:
加减速时间:各60S

楼主:
电流在4.7-5.4之间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