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AD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2013-06-05):
FX2N-4AD的写入程序中是什么意思 请详细说明
to k0 k1 7 h0 k1
to k0 k1 7 h2 k1

网友A:
語法有問題

网友B:
to k0 k1 7 h0 k1
to k0 k1 7 h2 k1
这2个的意思就是 在通道BFM#17中写入0之后 再写入2
如果真是4AD模块这个BFM#17是系统保留的地址 作为运算用 所以不能写该地址
如果是2AD 那就对了 因为在2AD中BFM#17通道是选通道以及转换开始
to k0 k1 7 h0 k1 是选择需要转换的通道 0=通道1 1=通道2
to k0 k1 7 h2 k1 是转换的通道1开始

网友C:
2AD巴,自己搞错了?

网友D:
是2AD还是4AD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找了个三菱的视频已经搞懂了 谢谢各位
FX2n-4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