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款PLC能总线控制伺服?

楼主(2013-06-05):
求助哪款PLC能总线控制伺服?最多能控制多少台伺服?

网友A:
三菱 Q 系列 光纤总线
台达 10mc 系列 28sv 加通讯模块均可
一般 10来个轴没问题
单位时间内数据量不多的话 100 多轴都行
下载积分:+1(王者尊天下)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5(fei1436) 热心助人!

网友B:
Keyence 也有這樣的東西
KV系列KS?!
下载积分:+5(fei1436) 热心助人!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C:
台达, 10mc 16轴最大,eh2加卡 126轴最大
下载积分:+5(fei1436)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