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

楼主(2013-06-05):
各位大虾,威纶触摸屏在创建位元件时怎么选择什么品牌的PLC啊 只有这一种Local HMI。。。。。急,,,,,

网友A:
你没有用过威纶的屏吧,下载一个威纶屏的编程手册看看上面写的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用过威纶的屏吧,下载一个威纶屏的编程手册看看上面写的有啊
第一次用

网友A:
如果你要威纶屏的编程手册我可以从QQ发给你,

网友B:
如图所示,可以根据实际增加你的对应的PLC。
有图有真相:
下载积分:+1(scw威伟) 热心助人!

楼主:
我用的是TK6070 的,上面只有两个串口,一个是T字型的,还有一个是S232的,编程时用哪个串口呢

网友C:
一点不看手册,你怎么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