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5):
师父们,用两个按钮来控制延时的时间加减,应该怎样编写程序(三菱的PLC)

网友A:
三菱FX系列
很久没有用了,3种实现方法,还有很多途径可以做,看个人习惯
师父,这个可不可以做到加法可以无限制往上加,而减法只减到0不会出现负数,
  • 下载积分:+1(margin1314) 感谢!
  •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热心助人!

网友A:
    add d0 k1 d0
    sub d0 k1 d0
    热心助人!  今天试了一下很好 能不能留一下联系方式啊!像你这么好的师父已经不多了

楼主:
    真是太感谢了!

网友A:
    LDP X000
    AND> D0 K0
    DEC D0
    LDP X001
    AND< D0 K50
    INC D0
    这段表示D0值在0--50之间变化
    师父你真好,我把程序写了一下,功能达到了。有没有一种开关带计数的功能,就是按一下加一,加到十后不会跳到0一直停在十上。按另一个按钮才会十九八七这样的往下减

网友B:
    1楼的解释可谓图文并茂,简单易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