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自带的24V电源驱动能力是多少?

楼主(2013-06-05):
在下,初次使用3U的PLC,被S/S搞郁闷了!看手册说S/S连接0V便是PNP连接,这点没问题!但问题来了,我接了一个编码器死活工作不正常,是我的接线错误还是编码器坏了啊?可以用PLC的电源给编码器供电吗?如不可以如何接线?

网友A:
可以驱动编码器,但是你其他的大功率传感器就外接电源了

小侯

网友B:
你編碼器的電壓是多少
你接PNP輸入1時電壓能驅動X嗎

网友C:
编码器的输出是PNP,还NPN?

网友D:
自带的500MA

网友E:
你的编码器是PNP的吗?

楼主:
是推挽式的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