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三菱INTERNET讀取PLC與人機資料?

楼主(2013-06-06):
請問三菱的PLC可以透過Internet來連接PLC與人機資料嗎?
如果可以請問哪裡有資料,
或是懂得師傅,可以講解一下怎麼設定嗎?
如果三菱的PLC不可以做到的話
請問有哪款的PLC可以這樣使用.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A:
要增加以太网模块的,有以太网模块,设置好以后,就可以连接PLC了
小侯

网友B:
Q-TYPE的有些CPU模組就有帶網路通訊口
這些在編程時直接在參數中輸入IP就可以了
然後在人機也要選擇有支援網路功能的
這種大部分能透過網路與PLC連線
如果是沒有帶網路通訊口的要加裝網路通訊模組

网友C:
我有FX3U-ENET-L相关资料 不知楼主需要否。。。

网友D:
有网络功能的人机穿透功能也能实现的

楼主:
我知道用區域網路的方法.
但是透過Internet不是區域網路也可以嗎?
要怎麼設定?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E:
1,自带网络通讯接口.
2.专用网路模块.
目前,随着工业控制的高度智能化,集约化,PLC 的网络通讯功能十分强大,也是其重要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