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6):
我的三菱工程软件在写入时可以选择软件注释,但读取时无法选择软件注释,导致读出的程序看不到注释,哪位大师能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写入时可以选择()程序  ()软元件注释 ()参数  ()软元件内存   而读取时只可以选择()程序  ()参数 ()软元件内存 对不起本想插入图片但没有成功!

网友A:
如果程序是你自己的,那么你就不用读出来,直接改原程序下载就行了呀!

因为注释比较大,有些PLC空间小存放不了的

网友B:
如果是别人写进去的程序,在写入时不写入注释,你读出后自然就没有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