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编码器的安装位置与脉冲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3-06-06):
编码器安装位置多如下所示:
1.电机后端
2.减速机后端
3.丝杠后端
求各种安装方法的脉冲计算方法,如脉冲当量的计算

网友A:
装哪里都一样,主要是要跟你的机械运动相匹配

网友B:
脉冲的计算跟机械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丝杆的螺距10MM.减速器1:10 还有就是编码器2000线的。计算1 电机后端2000*10(减速比)/10(螺距)=2000脉冲1MM. 计算3 丝杆后端2000/10(螺距)=200脉冲1MM 至于你说的减速机后端就不好分析了 。如果是输入轴的话就相当是安装在电机的后端了。如果是输出轴的话就相当安装在丝杆后端了。
下载积分:+1(qisong423) 好人!
下载积分:+1(catfree) 说的真好!

网友C:
又学到一点了

网友D:
希望在讲的深入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