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224CN 读脉冲的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3-06-06):
大神们路过帮忙想想招啊!感激涕零,今天一天在线坐等。。。。
我的PLC是S7-200 224CN ,现在用了个输入端接个脉冲流量计,接收脉冲,目前用的的是INC累加器来记脉冲,可是每次都丢脉冲,程序如下图,理论上一次每秒钟一百多到二百个脉冲,可是采集到的每秒才十多个,不知道为什么
计算方法是一次采集十秒钟的脉冲个数,然后乘以360得出每1小时的脉冲数,计算瞬时流量,不要求精度多高,差不多就行了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有几个可能性
1不知道你的脉冲源是什么,检验脉冲的传感器是不是支持超过10的速率,一般的接近开关大约能支持15Hz
2.这种计数方式,受扫描周期影响,一般的扫描周期在2—8毫秒左右,若变化周期超过此速率,则会丢失脉冲
3。。。。
4。。。。
5。。。。
先提供给你两种解决方法
1。使用上升沿中断进行计数,
2。使用高速计数器计数,
估计是丢脉冲的原因,得用高速计数器还要配定时中断,没用过这些,现在脑子里一点概念没有啊。。。求指点。。。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B:
最好用高速计数器啊!

网友C:
使用上升沿中断和高速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