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逻辑图逻辑测试启动异常

楼主(2013-06-06):
请教各位大侠:
为什么我的GX总是会启动不了逻辑测试(即仿真)?有的程序打开可以直接启动,有的却启动不了,编个简单的程序也无法启动。这个仿真启动还有什么别的条件吗?

网友A:
不同的PLC型号针对于不同版本的模拟器。
例如GX Simulator V6无法仿真FX3U或以上机型,V7.16版本一下无法仿真Q03UD机型等等。
Good Luck

楼主:
果然,CPU不同,确实有影响。我试用的是00U启动不了,把型号换成02H马上就可以了。。。
再请教:我的反正软件是GX Simulator6-C中文版。难道没有通用的版本吗?请问哪个版本可以仿真00U及以上CPI。

网友B:
PLC综合软件GX Works2

网友C:
WORKS 2 很好用的!~

网友D:
WORKS 2 已经自带仿真功能

网友E:
用GX WORKS软件 自带仿真软件 此软件在三菱官网有下载

楼主:
谢谢各位,WORK2我都有安装,自带仿真的。我只是搞不明白8.86GX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的CPU就是无法仿真。
算了,不深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