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求助,定时器显示错误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3-06-06):
(无正文)

网友A:
定时器设定值的数据类型错误。
下载积分:+1(yuxin__li) 感谢!

网友B:
你的数据存储器D1里存的数据不是十进制数据而是十六进制数据
下载积分:+1(yuxin__li) 感谢!

网友C:
他用十进制监控也应该属于正常啊,可能是在线状态CPU报错或断电了。
下载积分:+1(yuxin__li) 感谢!

楼主:
刚刚去试过了不是数据格式的问题,d1改成十进制还是没有用,也不是plc断电的问题。我不用在线,就用模拟也是这种情况,不知道是程序那里出问题了,求救啊

网友D:
在人机界面,把指向D1的数据类型改为:16 bit BCD
下载积分:+5(yuxin__li) 正解

网友C:
在D1里面写十进制十六进制应该没问题的,不可能错误状态,时间运算有差异罢了。上传程序吧,大家研究一下。
下载积分:+1(yuxin__li) 热心助人!

楼主:
5楼正解

网友E(2013-08-23):
TIM 指令 写入时间数据要加 #
TIMX 指令 写入时间数据要加 &
数据类型要注意下

网友F:
呵呵,进制设置的有没有问题?
plc

网友G:
5楼已经说了..........不管是二进 或者十进只要一超过#9 TIM就报错.必须得BCD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