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6):
施耐德文本型号TSX08H04M和twido TWDLMDA40DTK怎么通讯?也没找到资料,plc端口怎么设置?

网友A:
--------------------------------------------------------------------------------

通讯电缆连接

Neza HMI 的后面板如下所示:

标有(2)的位置为 D 型 25 孔通讯连接器。

施耐德供应用于计算机与 HMI 相连的配置电缆和 HMI 与 TSX Neza 相连的 PLC 通讯电缆。

计算机与 HMI 相连的配置电缆的订货号为 TSX08 HM PRG CAB。
HMI 与 TSX Neza 相连的 PLC 通讯电缆的订货号为 TSX08 HM RUN CAB。

对于有经验的专业人员及需要与其它 Modbus 设备相连,用户可以自己制作通讯电缆。

下图为通讯端子的引脚定义。

1 - 保护地
RS 232 C / V24
2 - TXD : 发送
3 - RXD : 接收
7 - OV iso : 公共端
RS 422 / 485
4 - A
5 - B
7 - OV iso : 公共端
8 - COM (OV) 公共端

与 PC 连接的电缆,请参见下图。同样也可以用于与 RS-232 Modbus 相连。
注意:下载电缆在 HMI 端 8 与 13 短接。 与 PLC 通讯电缆 (Modbus) 在 HMI 端 8 与 13 不接! 标准 Modicon Modbus, 使用 9 针 D 型孔插座,而电缆应使用针插头。 而计算机使用针插座,电缆应使用孔插头。

--------------------------------------------------------------------------------
版权所有 © 2001, 施耐德电气公司

网友A:
1 - 保护地
RS 232 C / V24
2 - TXD : 发送
3 - RXD : 接收
7 - OV iso : 公共端
RS 422 / 485
4 - A
5 - B
7 - OV iso : 公共端
8 - COM (OV) 公共端

楼主:
电缆已经有了,来点实际的吧,端口设置成一样,就是通讯不上

楼主:
描述:文本通讯设置
描述:plc端口设置
端口都设置成一样就是通讯不上,不知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