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导热油炉的燃煤自动控制

楼主(2013-06-06):
请教大家,热油炉用煤燃烧加热如何实现自动节能控制?鼓风量,引风量,炉排速度如何调节好?它的设计原理是啥?

网友A:
火电厂,这个具体参数不清楚

网友B:
单位体积煤粉充分燃烧最低需要多少单位的空气,根据煤燃烧的化学式算个理论值,再估算!

QQ:346994482

网友C:
zh这些都要用到模拟量控制的。

网友D:
我厂有几台热煤炉,是通过供油温度与回油温度控制引鼓风机多段速运行,实现大小火自动转换!炉排采用滑差电机无极调速,运行与停止也受回油温度控制!
与时俱进

网友E:
这个我做过,可以找我

网友F(2013-08-23):
发个程序看看!!!!

网友G:
这个我没有做过,不过有一些思路楼主可以参考。
我想这个应该利用导热油的回油温度来控制鼓、引风机的速度和进煤煤层的厚度等。因为回油的温度高低间接可以反映回路负载的轻、重。

网友H:
我们公司是做锅炉的,可找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