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6):
具体是这样的:上次我们有台设备,选用了一个电流较大的DC24V直流电源,大概12A,来供给例如感应器,步进电机。电路就是直接24V出来后就接到感应器上和步进电机电源上,发生了这么一次事故,有个感应器的线断了,碰线短路后,把整个电路烧坏了,我就是想问24V直流出来后能不能加点预防短路,过载之类的电器,用空气开关可以不?请教有经验的具体讲解下?谢谢

网友A:
在不影响安全的情况下都可以安装DZ47型断路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不影响安全的情况下都可以安装DZ47型断路器。

哦,DZ47是用在交流的空气开关哇,可不可以直接买个直流的空气开关,还是说交流的空气开关也可以凑合用,问题不大

网友B: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

网友C:
加保險絲

网友C:
有直流帶燈的 外蓋黃色

网友D:
开关电源有短路过流保护,而还可以自恢复.

网友E:
选择开关电源,有短路和过载保护的。你也可以加保险丝!

网友F:
在每个感应器上和步进电机电源上,加保险管,比较可靠地保护开关电源。

网友G:
各分支加合适电流大小的保险,还有你那个电源用的什么电源啊,应该都有过载保护的!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有短路过流保护,而还可以自恢复.

哦,有点奇怪,上次好像我们是用的明纬的开关电源,不知道为啥短路了,就烧起来了。

网友H:
直流断路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哦,有点奇怪,上次好像我们是用的明纬的开关电源,不知道为啥短路了,就烧起来了。
买的可能是假货,假货很多的!

网友I:
我买来好多24V4.5A的,都是差不多170,现在这个公司采购买的才90多,还是台湾明伟,我对采购说,蛮便宜的,不贵你真会买,其实是假的,我没点破而以。

网友I:
真明伟电源输出短路接通,就会保护,也不会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