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

楼主(2013-06-06):
3个电机启动时判断之前哪个运行最短时间,最短时间的先启动,最长时间的最后启动,停机的时候最长时间的先停,最短时间的最后停,谢谢大侠了

楼主:
求没有大侠告诉一下吗,谢谢了,给思路就可以了

网友A:
1、记录电机的运行时间;
2、用MXA、MIN指令判断

楼主:
欧姆龙的PLC,这个指令怎么打不出来,还望详细一点,谢谢了

网友B:
搞几时器 t 在用比较 看看 行不~!

网友C(2013-07-10):
多谢版主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