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TD3安装问题

楼主(2013-06-06):
从控制面板卸载了GTD2,但安装GTD3时却出现如图: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GTD2和GTD3可以同时安装,你是否安装有其他语音的GTD3,如英文版

楼主:
是不是因为先安装了这个文件造成的?

网友B:
可以共存的,也不需要什么安装包注册表文件的啊。

网友C:
此软件要解压出来安装最好,不要从直接压缩包打开后安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因为先安装了这个文件造成的?
你的注册表文件很大程度的是破解英文升级包安装的,所以你必须删除此注册项,不然中文版的将无法安装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版主的热心指点,修改注册表后安装成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