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单元与变频器

楼主(2013-06-06):
制动单元损坏会引起变频器的损坏么,如果是一般会损坏变频器的什么部位

网友A:
引用楼主wujianzzx于2013-06-06 19:35发表的 制动单元与变频器 :
制动单元损坏会引起变频器的损坏么,如果是一般会损坏变频器的什么部位
如果制動單元開路變頻器跳過電壓
如果短路那變頻器壞的可能有換流部分或是模塊都是貴的東西

网友B:
我处制动单元已烧过n只了 变频器都安然无恙

网友C:
如果变频器有设置外部制动的话一般是不会损坏的

网友D:
如果制动单元变频器内置的制动单元坏后会引起充电电阻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