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JI UG221H-LR4触摸屏的通讯方法

楼主(2013-06-06):
因为要修改触摸屏里的东西需要用电脑与触摸屏通讯 用的是网线 按SYS+F1后用网线连接 怎么也连不上 是不是要设置终端电阻 这个是后面的哪个键?求高手解答 方便的加QQ46638128详细讲解

网友A:
这个需要专业的数据线连接

网友B:
那不是网线喔~~~~~那是UG00C-T,也就是一头是9PIn串口,一头是RJ45,使用的是RS232协议。
你用网线一辈子也连不上的喔,接线图已经共享过多次了,请自行搜索。
Good Luck~

楼主:
还是自己做的有用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