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开关全部跳闸

楼主(2013-06-06):
今天工厂带漏电的开关全部跳闸了,不带漏电开关的又正常工作(包括三相电机都还正常转,那就不是断相),等打上开关又可以正常工作。40几台机器120个漏电开关全部跳闸。真晕,搞电7 8年第一次见到。 求解答

网友A:
漏电开关是对地,断路器是负载电流,漏电开关跳闸是什么原因,知道原理你就明白

楼主:
问题是有这么多机器都同时的。

网友B:
所有机器的接地都接在了一起吗

网友C:
总零线或是地线有问题

网友D:
一般机器上不使用漏电开关的,建议换短路器。否则有变频器的话漏电开关合上就跳。
天宫-号

网友E:
顶上面的。一般机器上不使用漏电开关的,建议换短路器。接地连在一起,一台出问题全部都形成回路,楼主你想想,不跳都难。
维修电工

网友F:
查一下你的地线各零线是否在漏电开关前短路

网友G:
工业用断路器,照明和移动工具的插座用漏电开关
漏电开关全跳4楼 7楼己提示你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机器正常在用就让他先用了。

网友H:
设备上用漏电开关很少

网友I:
按照安监局的要求是一机一漏电开关,三次侧漏电保护!去年我们整改就是每台设备加装漏电保护开关!全部跳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即使有设备出现漏电也不会全部跳的,你的说的我没遇到过!一般是三次侧跳、二次侧跟着跳有可能,如果都是三次侧跳是不可能的!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楼主:
我也就是有点搞不明白 就全部跳了一 次 打开又可以正常用了。我们一般是这台漏电跳别的也在正常工作的

网友J:
可能是高压或雷电串入了低压系统,危险!

网友K:
级间配合选的合理性,漏电电流动作值,动作时间上级与下级配合有要求,接线的问题

网友L:
你这种情况只有雷电串入才有可能出现,无其它解释!!

网友M:
打雷闪电有这个可能

网友N:
看下是不是接地了,多台同时跳闸看一下是不是主线接地。

网友O:
这到是头一次听到,以前也没遇到过

网友P:
漏电原因造成的

网友Q:
我做的是接近开关,路过看看,楼下你怎么看呢.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

网友R:
漏电开关容量够吗

网友S:
